求助P8B75-M全板电压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9-06-01):
求助P8B75-M全板电压正常,不跑码
电压都正常…没有思绪… rst也正常…
查到是c_rst的问题.
求助

网友:
按时序去查,不跑码查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的话在下个点位图好好查。

网友:
你测了哪些电压,平台复位也有?CPU SVID测了吗

网友:
你测试过内存数据,时钟线上的电压,波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