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0dp 风扇狂转 谁知道怎么回事 论坛bios刷了很多个 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9-06-01):
接修同行一台华硕k500d笔记本,板号x750dp 2.0.维修的是通病,同行清灰导致的暗屏。
现在修好的问题是风扇一直狂转,很吵的那种。
清灰加了硅脂还是不行。
论坛里面的bios下了三个还是不行。
风扇一直狂转 谁遇到过。。。。
求指导

网友:
现在BIOS不能随便用了,即使是同型号的。最好是自己合成

网友:
应该是 温控电种出问题了吧

网友:
华硕板子难修 没图纸的!!!!!!!!!

网友:
要是有图纸就好弄!有点位图也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改ME试一下。。。。。。。。。。。。。。。。。。。。。。。。。。。。

网友:
人为损坏最不好搞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因  直接给风扇改个3.3v供电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