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vga显示器在接较新显卡时不能显示

楼主(2019-06-01):
7寸vga显示瓶,带2个av头一个vga头,接在较老的显卡机器上vga显示没有问题,但接在较新一点的显卡的vga上不能显示(无任何反应),转接dvi有显示,但有花屏,
难道老显卡的vga和新显卡的vga引脚定义有很大差别么,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比如说默认分辨超出了显示器的分辨率,

网友:
好像很厉害哦,我一定要水一下

网友:
用老显卡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查了多久

网友:
楼主也太水了,不过还是回答楼主问题吧,你这还真上分辨率问题,进安全模式改下显示分辨率,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