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碰过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9-06-01):
技嘉 B85-HD3,BIOS下,键盘鼠标可用,但安装系统时,读取USB进入PE后,键盘鼠标就不能用了,如果启动进入Windows,键盘鼠标又可用,请指教,主板哪个配件坏了,要如何检查?

已确定是主板问题,且不是BIOS问题,也不是启动盘驱动问题。要请教的是如何查

补充内容 (2019-6-10 13:13):
已修复,见17楼

网友:
换个PE进入试一下,有的PE是有问题的,自己找个靠谱的用

网友:
说明你的PE里的驱对此机没有支持,或PE不完整,建议换个PE,或者你自行加驱动程序,而且要添加到INF里

网友:
呵呵,什么很少人碰过的主板故障,小朋友告诉你把,你的U盘启动文件不行,不支持这个主板的南桥驱动。

网友:
基本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U盘的pe里要整合有usb3.0的驱动,不然进PE会用不了usb键盘鼠标的

网友:
注入3.0的驱动都不行就看看桥

网友:
已确定是主板问题,且不是BIOS问题,要请教的是如何查

网友A:
估计是技嘉的老毛病,OC#电压问题。

网友:
特么的换个PE试试

网友:
这个基本是没问题的啊  一般 是 PE 系统有问题  而且 B85 还是老主板  要是最新的 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技嘉的老毛病,OC#电压问题。

很可能,开始USB键盘插在圆孔边有用,插在USB2口没用,后来,插在圆孔边也没用了。但奇怪的是Windows下又正常

网友:
跟这个故障现象一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5209-1-2.html
B85  相应电路如图

网友:
PS/2接口那有个大的8.2K排阻,把它换了就好

网友B:
换个新版PE看看,上次安装系统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了PE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版PE看看,上次安装系统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了PE没事了

你没看说明,已确定主板问题,估计是RN1排阻,有空再换。

网友:
已修好,原来RN1没问题,是IT8620E_BX周边问题。97脚98脚氧化变黑,可能会漏电,用针刮开清理,97脚与电容OBC14连接铜线氧化成绿色,刮开后发现没断线,装回机箱开机正常了。

网友C:
-CASEOPEN这是个什么信号,为啥还会影响US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SEOPEN这是个什么信号,为啥还会影响USB呢。

英文意思应该是  开箱信号,不过专用词语这样解不一定正确

网友:
这是怎么查到的 太利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