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P-D3 无内存供电维修,不是换控制芯片哦

楼主(2019-06-01):
上电测没有内存芯片,首先想到的是换控制芯片RT8120D,拆开启脚相连MOS管,我都试过,故障是一样
搞了半个小时内存供电就是不出,没办法只能换RT8120D周围远件了

测试RT8120D第7脚只有0.4V的原因先换它想连的元件
因为电容容易坏,先换的是MA_DC15、MA_DC16还是一样,当换到MA_DR15时,电压居然出来了
插上内存,显卡,跑码亮机。MA_DR15位置红色标记处

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反馈电路中的电阻,看标题倒是吸引了我,内容楼稍加解释效果更好

网友:
可以,基础扎实,主板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