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BM-E REV1,03开机诊断卡的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9-06-02):
ASUS A55BM-E REV1,03开机诊断卡的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跑码,CPU也发热,测PCI的A15脚 复位灯不闪时是3.42V,闪时是2.62V。PU100的37脚有3.3v 39脚有5v. ,PQ601的1脚和PQ603的3脚都是5V,PRN601的5脚是5V ,PQ605的3脚1脚与其相连的都是0V PU501的1脚12V,2脚3.8V,4脚7.79V,5脚12V,6脚0.8V,7脚1.87V,8脚1.4V PQ511的5脚4.41V,1,2,3脚1.41V,4脚3.8V PQ312的2脚1.25V,1脚4.29V,3脚1.34V, PQ702的2脚1.35V,1脚4.02V,2脚1.14V 不知道以上的电压是不是对的?还有开机时间长了,PQ511冒烟烧击穿了。还没找到配件换上。

网友:
基本桥挂了!

网友A:
没复位!查查是不是从APU_PG开始没有复位,是不是好几秒闪一次还有一些不规律。我有好几块fm1和fm2的apu_pg的复位几秒钟闪一次的板子。条件都满足就是没复位!没有BGA返修台没法换桥验证!如果只是pci的复位没有,有的是io有的是桥直连。

网友B:
PQ511  冒烟啦  会不会后面有短路?  FCH 挂连就没必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511  冒烟啦  会不会后面有短路?  FCH 挂连就没必要啦

现在不知道了,找不到PQ511来换,给客户了。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复位!查查是不是从APU_PG开始没有复位,是不是好几秒闪一次还有一些不规律。我有好几块fm1和fm2的apu_pg ...

现在不知道了,找不到PQ511来换,给客户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