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上电到0.38A掉电,不再启动

楼主(2019-06-02):
联想G490上电到0.38A掉电,不再启动,测量CPU供电   PL903,PL902,1.1V,PL601 ,0.9V,pl905 +VCC_GFXCORE_AXG无电压,,内存供电1.5V,显卡供电PL605,PL803供电 0.9V左右,,,另外内存复位无电压,内存总线电压都有3.3V,,mini pci复位没有3.3V电压,

网友:
刷过BIOS,BIOS确保正确的,图纸传上来,

网友:
上电到0.38不再变还是第一次能触发到0.38,以后不能触发,如果是不变,说明缺电压

网友:
把后级pg相与断开吧

网友:
还有其他的小供电有没有测量? 1.8 0.85 1.05 ……

网友:
加焊桥试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二级电压都测一下

网友:
没CPU供电咯。。。。。。。。。。。。。。

网友:
按时序来,测二级电压

网友:
CPU和显卡供电都出来了,基本的二级电压都出来了。
这个问题多数都是PCH的问题。。。。。

网友:
cpu的1.5V二级电压没有转过来。主板的正面有断线!记得是U31的G级

网友:
这个基本是2级电压偏低或没有,桥也容易坏,EC 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