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F R29F VER 1.0显卡的图纸

楼主(2019-06-02):
求LF R29F VER 1.0显卡的图纸    没供电 不知道怎么查  3567B的供电芯片  没开启  上管也没有12V 8510的芯片控制 芯片图纸也先不到  谁有资料图纸或者修过这故障的出来吐槽一下

网友A:
先找5v跟12v供电啊,都有了然后找GPU核心供电前三个都出来了就查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5v跟12v供电啊,都有了然后找GPU核心供电前三个都出来了就查显存供电。

5V没有  没芯片  放弃治疗了   收不起价

网友:
1117废显卡上都有啊,这个芯片多的是每个显卡上都有。我这还有片核心坏的,板子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