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不开机练手板,捡漏

楼主(2019-06-02):
我是一名业余爱好者
因为要工作所以没时间去学院进修,只能自己上网自己学习,描述不足之处请谅解!

正题:
     最近没事在某宝买2片6splus不开机的练手板!
到手夹电漏电,一片漏电120毫安,一片30毫安!

第一片夹电漏电30毫安

仔细观察理一下U3400有进水痕迹,但板子应该被清洗过很干净,拆掉U3400果不其然焊盘电解质……,

焊盘拖锡,清洗,夹电不漏电,完美开机,电流正常!

第二片夹电漏电120毫安

观察了一下发现U3300/U5301_RF/U/U5300都有进水痕迹,风枪温度480,30秒取下怀疑对象!U3300焊盘大片电解质:ciya:

焊盘拖锡,洗刷刷,夹电不漏电,开机,完美!电流正常!

取下的芯片拖锡,植锡重新焊回去都还可以用,但芯片寿命应该不长!

网友A:
请问楼主为啥说重新换回去寿命就不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啥说重新换回去寿命就不长啦?

感觉!个人感觉而已,因为焊盘整个都是电解质,那些控制脚位和其他脚位短路,会对芯片内部的晶体线路造成损伤,所以觉得寿命不长!本人小白,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想,有错误的观点还望指正!!

网友B:
我以为是捡到无ID的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捡到无ID的漏了

哈哈!我也想啊!!

网友C(2019-07-07):
这些版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版可以正常使用吗

这些都是有ID的故障板子,某宝搜索:不开机完整板!然后自己修开机!运气好有时候就能买到没ID的板子!

网友:
自学这么厉害的,哈哈可以不去学校的

网友D:
你在那里买故障板?我在淘宝买cpu都是短路的。我也想买板练习。有链接?

网友D:
你买是多少钱一块滴主板练习?

网友E:
可以呀自学的不错,有时间来我们实地系统学习下。手工到位,再练习下CPU焊接理论在学学,回到家里可以接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那里买故障板?我在淘宝买cpu都是短路的。我也想买板练习。有链接?

你也可以在论坛商城买看一下!我也是运气好,刚好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呀自学的不错,有时间来我们实地系统学习下。手工到位,再练习下CPU焊接理论在学学,回到家里可以接同 ...

嘻嘻:kaixin:现在a8a9CPU有80%一遍过!2015自学到现在,哎!现在有家庭走不开!现在也都是有接手机店的单,但是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维修时间!也是推掉很多单子,自己也有接散客的机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买是多少钱一块滴主板练习?

不开机完整板,某宝21一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开机完整板,某宝21一片啊!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兴趣搞,我有两个6sp,64gb lla美版。被我练手拆坏了。现在wifi天线断了。充不进电。而且不定时自动关机。两台一样的故障。我是修家电的二把刀。手头工具不足。搞不定。

网友:
华强北那些人鬼一样精,淘宝的板基本都是从那边出来的,捡到无ID板微乎其微

网友:
nb 了我也想买点练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兴趣搞,我有两个6sp,64gb lla美版。被我练手拆坏了。现在wifi天线断了。充不进电。而 ...

可以发过来看一下!只要不太糟糕,基本可以修!

网友H:
都有
ID不白忙活了么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没有ID机会太渺茫了 过手几十台都有ID

网友:
我也喜欢检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有
ID不白忙活了么

我买的是:不开机完整板!一片就21也不亏啊!练手板多少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有
ID不白忙活了么

其实还算划得来,我买一片是21块钱的不开机板,现在修开机了,等于21块钱买来一片ID板!也不算白忙活!

网友:
今天遇见过辣手问题,移动联通卡,各网使用正常,换了电信卡在4g网上正常使用,在2g网上有满格信号,就是打不了电话,也上不了网,查了各功放电路资料没找到电信的低频BC0通道,已经换了低频功放,没解决问题,既然移动联通可以正常使用功放基带供电基本都是好的了,求会的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I:
多少买的  便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少买的  便宜不

这个就20几块钱!某宝搜索《6splus不开机完整板》

网友(2019-08-23):
我之前搞了一个wifi短路的也是6sp,开机密码被我蒙对了,可惜也有id

网友: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

网友:
加油大师级别的啊

网友:
感觉!个人感觉而已,因为焊盘整个都是电解质,那些控制脚位和其他脚位短路,会对芯片内部的晶体线路造成损伤,所以觉得寿命不长!本人小白,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想,有错误的观点还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