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夏新笔记本 键盘失灵

楼主(2019-06-02):
之前正常 我进BIOS 可能关闭了USB 选项 ,现在可以进系统 USB全部不能用了 不能进coms 有高手告知一下怎么解决 coms没有放电电池 ,怎么恢复coms 谢谢

网友:
把主电池拔了,多按几次开关键试试

网友:
测试过不行

网友:
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                      好像只能刷BIOS了吧

网友:
Z8350吧,这个只能刷BIOS解决了,找官网下载BIOS刷上去才能用,这种垃圾本,不能随便修改BIOS设置的,一设就禁用USB,而它所有的外设都是挂在USB上的

网友:
刷BIOS啊,又不麻烦 就是不知道BIOS好不好找

网友:
BIOS   感觉不好找                                                          ·

网友:
这个BIOS 谁有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
那只能刷bios了,山寨的bios又不好找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是开机键问题。。这个只能刷bios了

网友:
淘宝可以找到吗

网友:
去淘宝看看咯 没有的话估计要报废

网友:
只能刷BIOS了,这种垃圾搞不好就扔了吧

网友:
刷个BIOS不象喝水那么简单?只BIOS可能要淘宝或找热心人了,

网友:
把bios导出来研究一下,弄几个bios块,以防丢失信息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两个杂牌本都是找不到bios最后放弃了

网友:
找官网下载BIOS刷上去试试看。。。。。。。。。

网友:
根本没有网站 山寨的

网友:
BIOS我已经拷贝下来 有木有高手帮我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BIOS文件下载了 可以进系统 无USB 无键盘无鼠标 谁可以帮我一下 恢复

网友:
这种机器修不好就不要折腾了 直接扔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

网友:
开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