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

楼主(2019-06-02):
版号  。14050-1               开机 5声报警 不显示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一般戴尔5声报警RTC电路问题,看下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如果报警声是三长两短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5声CPU应该还没有工作。

网友:
4楼。别乱说。。。5声是报电池没电或rtc故障         是amd的还是intel的?如果是amd换了电池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DELL报警在百度上能搜到定义的,还是保存一个好,方便对照,

网友:
换CMOS电池    重新插拔内存

网友:
查看一bios电池看看有没有电,戴尔报警5声修到好多都是rtc电池问题

网友:
5声都是换COMS电池

网友:
看下rtc的电池,戴尔5声不是RTC线路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连续报警 还是有间隔的?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的?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小电池放下电会好,我一般都换了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