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改集成显卡教程

楼主(2019-06-02):
1.下载gfxCardStatu,切版本不高于2.2.1.程序放U盘里。
2.确保你系统里面的驱动都没有改动过
3.macbook开机,如果显卡挂了,开机花屏,或者白屏,黑屏,可以拆开后盖用风枪 开230°左右热风吹几分钟,趁热然后马上开机,一般都能正常进Mac系统。
4.进入系统后,迅速用gfxCardStatus 切换到集显模式, 切记不要按键盘重置。。

网友:
这招可以,还没有这样玩过,不过得经过客户同意才得

网友A:
彻底禁用独显:
1.重启电脑,按Command + S进入命令行终端模式
2.mount -uw /
3.根目录下建一个临时目录_temp
mkdir /_temp
4.把AMD显卡驱动全部移动到这个目录下
sudo mv /System/Library/Extensions/AMD*.* /_temp
5.执行下述命令(重建kext缓存)
sudo kextcache -v 1 -m /System/Library/Caches/com.apple.kext.caches/Startup/Extensions.mkext /System/Library/Extensions/
6.重启
sudo reboot
7.启动mac,此时以及未来只会用集显启动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 ,           遇见的试试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A:
彻底禁用独显:
1.重启电脑,按Command + S进入命令行终端模式
2.mount -uw /

大神,这种方法跟刷BIOS改集显原理一样吗

网友(点评):
估计就是这样设置后 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