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 2.0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6-02):
型号  P8B75-V
REV  2.0

故障开机不跑码。

维修:测量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
刷BIOS无果,拆下南桥散热片,观察发现南桥旁边有一0欧电阻发黑,测量  发现阻值0.8K,开机侧电压,一端1.05V,一端0.4V,点位图查看为1.05VPCH---1.05V  PCH SRC  ,摘掉电阻直接飞线直连,开机

还是不行

刷回原BIOS,无果。心说不应该啊,到底怎么回事?

先放一边修另一个B75M-A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测量CPU供电其中一路上管击穿,有三路供电,直接拿掉击穿那一路的上下管,开机CPU供电正常,但

不跑码????
什么鬼,刷了一个BIOS还是不跑码,难道,我CPU挂了??(维修两块板子用的都是我自己的CPU,同一块)
更换CPU,一路跑码至亮机

再拿出刚才维修的那块,用新换的CPU装上,掉电两次后亮机
(第二台客户CPU较低,两相供电应该足够了。)
至此两台机器均修复。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啊,积累经验

网友A:
上管击穿了,开机CPU供电能正常吗??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就是,上管击穿了,开机CPU供电能正常吗??有点不明白

网友B:
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值得学习,CPU供电取掉一组CPU供电可能CPU运行会不稳定吧

网友:
又是小电阻惹的祸,ASUS主板经常这样,不是小电阻坏,就是822排阻坏,ASUS的生产厂家也该改善这样的蔽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了,开机CPU供电能正常吗??有点不明白

CPU供电芯片同时控制三路pwm电路输出CPU供电,我只是拿掉了其中一路,另外两路还是可以输出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管击穿了,开机CPU供电能正常吗??有点不明白

CPU供电芯片同时控制三路pwm电路输出CPU供电,我只是拿掉了其中一路,另外两路还是可以输出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值得学习,CPU供电取掉一组CPU供电可能CPU运行会不稳定吧

CPU供电取掉一路,输出电流会比原本要小一些,低端CPU可以用,如果上I5等的话就会电流不足,带不动,导致掉电等故障

网友:
刚好修得一块 是没复位,  上的I7 三代U

网友:
    楼主就是心细,维修经验老道,学习叻 。。。。

网友C:
这有点坑。。在我看来都是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点坑。。在我看来都是黑。。。

???????没看懂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D:
少一项供电不会掉电吗?

网友:
眼神够细   一个黑就被你瞅见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点坑。。在我看来都是黑。。。

哈哈,不一样的,这个看起来很明显的发黑,照片看不清楚,没对好焦  肉眼看的话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一项供电不会掉电吗?

上高点的U会掉电,帖子里写的客户,实际上是店里一个师傅带的学徒哪来的,说是自己的,没收钱,问了他CPUI3的,就懒得给他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一项供电不会掉电吗?

而且他说他回去自己补上 ,至于他能不能补上,那就不关我事了

网友E:
上管击穿一般CPU就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管击穿一般CPU就挂了,

下管击穿不知道CPU会咋样

网友G:
两台机子CPU都坏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台机子CPU都坏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不是两台机器的CPU都坏了,是我自己的一个CPU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下管击穿不知道CPU会咋样

下管击穿没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233-1-1.html  这是关于PWM电路的贴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管击穿没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233-1-1.html  这是关于PWM电路的贴子。

那篇文章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篇文章真是不错

那贴子真只想写一点点的,一个字累,后来贴子热火了,先是变优秀贴,没法总要对的起付费看贴的朋友,所以加了点干货。

网友:
有可能上低端的CPU,能够正常点亮,以后用起来会不会出问题哟和不稳定哟?

网友:
不过方法值得可取,但效果好不好??????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
我用 DC_ATX 小板  看一下电流比较小的话 这组就不装了    没什么关系。  如果要换的话 驱动芯片不正常 都要换全套 比较麻烦

网友:
这样修有些不稳定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2019-07-02):
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了,开机CPU供电能正常吗??有点不明白

少一路也可以开机,就是不稳定而已,楼主后续会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