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249B 看到这种情况你们还修吗?

楼主(2019-06-02):
看图再说话 虽然很多蟑螂,但是还是被我搞好了,其实是脏了一点,但是搞好它也不难,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就OK了

网友:
这我看了都要吐了,晕,你搞这吓死我了,我怕这些蟑螂跑到我店里,这种情况不到店里修,前年修收银机,里面也有,我都是在外面修的

网友A:
之前一个联想的小复印机就这样。4还有活的进进出出的。直接用一个塑料袋罩上,一罐灭害灵喷进去,放了一星期才拆机

网友:
这么恶心,应该多收维修费

网友:
没有办法收到高价,机器本来价格也不高,只能修好收到应得的工钱就算了

网友:
这个臭味粘在手上,能回味半年

网友:
我去, 刚才似乎看到一条腿还在动,瞬间鸡皮疙瘩起来了。 这味道十分酸爽。

网友:
做维修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小东东在里面……

网友:
加点焊油,风枪一吹,太TM提神了

网友(2019-08-13):
哎,你们说,这打印机在地面上有这些,还能理解。
为什么投影机吊装的,里面也有这些啊,每次拆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联想的小复印机就这样。4还有活的进进出出的。直接用一个塑料袋罩上,一罐灭害灵喷进去,放了一星 ...

这个方法不错啊,灭害灵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