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昂达A68V+原机备份亮机BIOS

楼主(2019-06-02):
ONDA昂达A68V+原机备份亮机BIOS。版本VER:2.00 此主板是FM2b也就是FM2+处理接口,可以向下兼容FM2的CPU。注意此种接口的CPU爱坏,短命。

备份的ONDA A68V 2.00.rar

网友:
电池没电也可能导致机子启不了,BIOS也是一个方面,总的一句话,不稳定,我一般都不用amd的主板,

网友:
遇见坏的 基本都是不跑码的 U                                ·

网友(2021-03-04):
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2025-01-25):
泪目,老主板跪地

网友:
更新了ver3.0的,是能用,但就是不能正常关机,不知VER2.0的是否不能用ver3.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