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plus si 不能关机

楼主(2019-06-02):
ga-b85m-d2v plus si 不能关机,开机使用正常。 关机风扇常转,这是什么问题呢
使用

网友:
放一下电有惊喜哦,不信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技嘉老毛病。OC#电压低问题,查查此电压。

网友:
有没有按开机键去关呢,如果开机键关正常,就优先考虑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