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34cl2 颜色有点蓝

楼主(2019-06-02):
飞利浦 234cl2 颜色有点蓝 淡淡的蓝偏蓝 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上个图片,最好是高清的局部,也好作为判断的标准。

网友:
可以先看看菜单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测测VGA口123脚对地阻值75欧左右,如果正常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有图吗??进入工厂设置试试看能不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