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说一下ISL95813H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9-06-02):
一个三得的上网本,没有CPU供电,只找到这个供电芯片的资料,
1脚供电,12脚是5V供电吗
谁有 910S3K 的图纸

网友:
找这个机器的BIOS,PG之后才考虑CPU供电

网友:
1脚应该是个开启电压 ,刷个程序试试 , bios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A:
17pin电阻去掉试一下能不能产生电压。
能产生电压刷bios,BGA南桥
不能产生电压查芯片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pin电阻去掉试一下能不能产生电压。
能产生电压刷bios,BGA南桥
不能产生电压查芯片供电,开启信号

看错了,我还以为是95831呢

网友:
1脚应该是个开启电压 ,刷个程序试试 , bios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1111

网友:
这个芯片论坛搜一下,有非常具体的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