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还是后极?

楼主(2019-06-02):
有一台东芝A-100的本子,待机3V正常,5V测量只有2.8V,看图纸有 一个隔离点。断开后,量前级5V正常了。再测隔离点后级还是2.8V,再把隔离点连上,5v又拉低成2.8v。隔离点到后面的芯片,IO,桥,等太多, 不好判断。烧机也烧不出来。象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网友:
你的电源电流太小了,用电流大一点的,低压去烧绝对有反应

网友:
5v  一过去   马上就出来     烧的你头皮发麻

网友:
5v去的地方可以一个个断开就知道了

网友:
5v端连个电压烧一下,从1V开始烧,也许有惊喜

网友:
5V去的还是好找 按照图纸 一点一点查  如果3V不正常 那就难搞了

网友:
低电压  高电流   烧一会就知道了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待机3V短路的,断点,拆EC,差点就拆桥了。最后发现是上家把bios装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待机3V短路的,断点,拆EC,差点就拆桥了。最后发现是上家把bios装反了。

先易后难,好多板子都是简单问题,想多了反而 麻烦 三板斧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易后难,好多板子都是简单问题,想多了反而 麻烦 三板斧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