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 REV:1.02 开机警告。 如图所示:

楼主(2019-06-02):
                     图1

大致意思:
        警告!BIOS恢复模式已被检测到,请把文件B75M-PLUS.CAP文件复制到硬盘或可移动USB媒体设备,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也可以插入华硕支持光盘到您的光盘,并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
        如果您已经完成了这些操作,请稍候,不要关闭系统!!!
        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

网友A:
你想说什么呢?
告诉大家你认识屏幕上面的英文?

网友B:
秀儿,我去给你买个橘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什么呢?
告诉大家你认识屏幕上面的英文?

怎么解决

网友C:
重新写BIOS貌似这个网站上会员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秀儿,我去给你买个橘子

你还买橘子,喝点水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写BIOS貌似这个网站上会员都可以。

刷BIOS 解决不了

网友:
是BIOS问题,刷下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解决不了吗     重新装系统

网友D:
已检测到HRRNING1 BIOS恢复节点。
请将文件“B75HPLUS.CAP”放入HDD或可翻新的USB aedia设备,然后重置您的计算机。
您也可以将华硕支持光盘插入CD-ROM并重置您的电脑,如果您已经完成了这些,请稍等一下,不要关机systenttt Systen会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检测到HRRNING1 BIOS恢复节点。
请将文件“B75HPLUS.CAP”放入HDD或可翻新的USB aedia设备,然后重置您 ...

显示需要升级你的bios,应该是bios处问题了,官网下载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
就是BIOS问题了,直接刷个最新的BIOS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