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不亮屏怎么修?

楼主(2019-06-02):
电脑拆开机箱准备加根16G内存条,拆开机箱看到风扇很多灰尘,就把CPU风扇拆开,没想把AMD的CPU一并拨起,再安装CPU就不会亮屏了,问一下那位维修高手知道是不是CPU烧了,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CPU烧了还有没有修,一个CPU将近2000大洋,主板坏了更换才几百元,CPU坏了又要大出血,不知道那位高高手知道怎么判断CPU有没有坏。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
拿到大街上找个维修店,很快就修好的,自己何必去累呢?

网友:
有可能把针角弄弯了,把cpu换块主板安装哈看亮不啊

网友:
若是个人的话 建议直接找专业维修人员处理吧

网友:
个人不建议你自己折腾

网友:
要是同行的话建议你看看针脚歪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