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mos管代换有啥要求没有

楼主(2019-06-02):
我修一块550TI显卡,GPU供电短路,是那种贴片的八脚mos上下管,上网查参数查不到,找了一个华硕主板上 的4C09N代换上去了,发热厉害,亮机就自动关了。凉了还可以再亮。问下,这种八脚的有没有通用的代换管,是不是30V 100A的管应该可以主板,显卡,笔记本供电位置直接代换?

网友:
分上下管,换错位置容易炸。其他只要输出够就可以了管不能互换,

网友A:
一般下管能当上管用,而上管不能当下管,明白没有?船长的口气,哈哈

网友:
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下管能当上管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下管能当上管用,而上管不能当下管,明白没有?船长的口气,哈哈

不会错吧?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错吧?没问题吗?

没错,下管工作负担比上管大,从占空比就能看出来

网友:
原型号吧,不建议代换mos管

网友:
最好整组换,上下管直接拆一组换,通常烧了上管,下管也可能不良,或者说下管不良才烧了上管,换完后打一下各组场管g级二体值,应该一样,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代用没有讲究那么多   只要驱动波形正常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