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小米型号未知板号:R10-6050A2789401-MB-A10进水

楼主(2019-06-02):
又遇到垃圾小米进水一个电阻的去向不明特求助好心帮助的亲们!

箭头这个10K电阻的另一端不知道去了哪里看电路应该是一个开启二级电压诉电路,我发现这小米的主板是不是英业达代工的?基本上电阻下面直接就下了板层内,掉点后根本找不到去向。求救手上有些板的哥们儿帮我测量一下这个点是不是去了EC哪个脚?在此先谢过!

网友:
这个真不好找

网友A:
通向ec 有两个脚  1脚 和3脚     第3脚旁边的  2   也是通的     有用记得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向ec 有两个脚  1脚 和3脚     第3脚旁边的  2   也是通的     有用记得回复

熊总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明天早上去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向ec 有两个脚  1脚 和3脚     第3脚旁边的  2   也是通的     有用记得回复

再次感谢已经修好了,这个点应该是一个待机供电的,从EC供电取了一个3.3V去了别的电路,待机下D7000的1-2脚都是3.3V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几台  没有一个搞定的

网友:
小米的我都没有修到过

网友:
自己掉了吗

网友B:
你又不认真看题目,进水机我这个是找了论坛一个能放大到很大而且元件还能看得很清楚的图片借用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又不认真看题目,进水机我这个是找了论坛一个能放大到很大而且元件还能看得很清楚的图片借用了一下。

你跟他说一下 你修了哪里 怎么修好的   估计他就明白了

他只是想知道你动了啥    下次遇见了 按照通病去修吧

可能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跟他说一下 你修了哪里 怎么修好的   估计他就明白了

他只是想知道你动了啥    下次遇见了 按照 ...

熊总说话好耿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熊总说话好耿直啊!

不要总熊总的叫 哎呀受不起啊   国庆兄台     叫我大熊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总熊总的叫 哎呀受不起啊   国庆兄台     叫我大熊就可以的

非常感谢你和楼上两位兄弟的热心帮助机器才修好,不然都不知道是什么电压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