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70显示 显示驱动装不上,装好有感叹号,请问怎么修?

楼主(2019-06-02):
手上一张七彩虹RX470显卡,显示正常,但是驱动装不上,装上显卡那里有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请问各位大神怎么修?还有,有没有大神有RX470的图纸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亮机慢?进系统提示代码43错误win已停止该设备?

网友:
查显卡所有供电,刷bios,换显卡

网友:
叹号报啥错你倒是说一声啊,是43还是啥,设备管理器右键设备属性里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