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开机反应慢,开机老是卡在白苹果。

楼主(2019-06-02):
(无正文)

网友:
系统重做下

网友:
系统重做,还是不行就检查大音频,硬盘

网友:
要不先把除主板外的配件全部拆掉,在开机看看

网友:
指纹故障会引起开机慢!还有大音频

网友:
大音频几率比较大

网友:
断开前摄排线再试,7p前摄排线会引起反复重启,卡顿,等问题,主音频ic也会引起卡顿、重启

网友:
大音频,指纹

网友:
1、先拆前摄、后摄,指纹,拆了哪个速度快了,就是哪个有问题了。
2、刷机
3、主板问题了,估计就是大音频,硬盘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加焊一下大音频试试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系统,音频。!!!!!!!!!!!!!!!!!!!!!!!!!

网友:
先加焊下大音频看看  这机子大音频 基带电源是通病了

网友:
进系统后检查 可不可以录音。大音频短线通病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个苹果7p摔了一下后照相头不行了换了,开机就是定白苹果了,我都不知道修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个苹果7p摔了一下后照相头不行了换了,开机就是定白苹果了,我都不知道修那

一般都是大音频

网友:
你测试全功能看看哪个不正常的,就从哪开始弄,我个人建议啊

网友(2019-07-08):
进系统测试录音正常吗?测试所有功能。可发到维修部维修加下微信2867126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