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6-02):
一个客户送来一台a1502笔记本。客户是个藏族跑旅游的。说笔记本好好地不显示了。开机能听到开机咣的一声。但平不显示。背光不亮。测屏线接口。28.2930脚无5伏电压。1脚无升压电压。刷了各bios。28.29.30脚有5伏输出了。但一脚还是没有电压。发现u8300的en脚无电压。en开启脚电压来自于桥。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说桥问,首先换上半部试试

网友:
兄弟 这个是屏幕里面的屏线接触不好 拆了 重新安装就好了

你也可以和客户说屏坏了 看你怎么报价

网友:
有些en发出得收到其他en,查时序,别急着干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