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55T M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6-03):
一块七彩虹C.A55T M2主板不跑码,测了有CPU供电,内存供电,另外几个供电由UP0109P和LM358控制产生,其中一个由358控制的Mos管输出为0伏,典型的运放+Mos管,参考了G41T主板电路图,发现运放的输入正端为0伏,然后顺着这个脚追查,相连有两个电阻,这两个电阻应该是分压产生一个电压输送给运放正瑞:但奇怪的是都没电压,而跟这其中一个电阻相连的有个三个脚的元件,仔细看上面写的431,431有个脚接地,另两个脚接在一起,应该是用来产生2.5伏的参考电压的,测了下三个脚都没电压,与其中两个脚相连的一个51欧电阻一端用镊子轻轻一碰就掉了一块,并且一端为5伏一端没有电压,测了一下此电阻已变成十多K了,换上一个差不多的电阻,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是我等学习之楷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