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笔记本 K550D充电问题

楼主(2019-06-03):
一台华硕笔记本 K550D充电问题 插上适配器 显示在充电 但是就是充不进电 换了两个场馆 充电芯片 还是一样的  请问 该怎么查

网友A:
换电池试试。另外你都查了哪些条件呢?电池检测信号?AC_IN信号?EC程序?自举升压?

网友:
从电池接口查一下

网友:
电池充电灯是一直常亮?还是闪烁?若闪烁可能BIOS问题!具体问题得查具体条件

网友:
充电问题是最难搞的问题

网友:
遇過一樣的,但是是acer
換過電池試試?

网友:
是不是电量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查下条件 直接换芯片修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下,有充电电流吗?

网友:
原芯片代换

网友B:
测哪些条件,上来就换,明显三板斧啊

网友:
24v是不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哪些条件,上来就换,明显三板斧啊

条件都测了 机子修好了 之前在网上买的 换了不行 最后找了个板子上面的充电芯片 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机子修好了 之前在网上买的 换了不行 最后找了个板子上面的充电芯片 换了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试试。另外你都查了哪些条件呢?电池检测信号?AC_IN信号?EC程序?自举升压?

电池是好的 网上买的芯片太坑了 两个都是坏的 找了个料版 换了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C:
先排除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电池吧、、、、、、、、、、、、、、、、、、、、、、、、

已经好了

电池是好的 网上买的芯片太坑了 两个都是坏的 找了个料版 换了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查供电芯片条件,不行换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