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R 插上电池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6-03):
这个机器查上适配器测试机器全部是正常的  单电池或者电池电源一起就是不想  只要插上电池就不正常  要么就是一会显示一会不显示 或者就是显示一会就黑屏了  我换过了EC  CPU  断开过独显供电   难不成南桥有问题  供电都是正常的   各位大佬支个招呗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屏暗?用手电筒找一下屏幕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就换屏。华硕机器有这么通病。

网友A:
我遇到过神舟战神的板子,插上适配器没事,上电池,或单独电池,屏幕快速规律闪,屏供电19v电感问题,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神舟战神的板子,插上适配器没事,上电池,或单独电池,屏幕快速规律闪,屏供电19v电感问题,供参 ...

谢谢您  这些都测试过了  屏供电这些都是正常的了

网友:
可以换屏   换屏线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看下!!!!!!!!!

网友:
描述的有点精简。。。。。。。。。。。。。。。。。。。。。。。。

网友:
我这有个华硕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B:
华硕机器有这么通病

网友:
看看外接,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应该是显卡的是

网友:
华硕的话    如果确定是暗屏,找个一样的屏幕换下芯片   我换个几块,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暗屏 闪屏

网友C:
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暗屏

不是暗屏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机器有这么通病

你说的那个我知道  他这个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