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M64_I316L,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2019-06-03):
联想一体机,使用了一块工程主板M64_I316L,就是他:
正面

反面

故障现象:
1 到手后开机,可触发,滴一声,电流上到0.9落回0.8,不亮机;摘内存,开机会一长三短报警,电流一样。
2 检测到电池没电,换电池照旧
3 重点!! 电池针短接,开机,电流升到0.9,然后掉电回落到0,自动再启动,滴一声电流再到0.9,回落到0.65,亮机,显示“icloud”logo,几秒后,掉电,在自动启动,又回到1的过程。

找不到关于他的资料,各位师傅谁修过吗?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重点排查RTC电路。。。

网友B:
应该是crt部分的问题,换晶振或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rt部分的问题,换晶振或谐振电容

板子上就有 25 27 两个晶振,大芯片除了io就是一个u了,哪里找rtc电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排查RTC电路。。。

板子上就有 25 27 两个晶振,大芯片除了io就是一个u了,哪里找rtc电路啊?

网友:
不至于要加焊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就有 25 27 两个晶振,大芯片除了io就是一个u了,哪里找rtc电路啊?

rtc rtc ,不知道,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 rtc ,不知道,就百度一下

谢谢您提醒,板子没有图纸,跑线路我只查到电池出来,双二级管以及跳线没有问题,您的意思是继续跑线吗?

网友:
有这资料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