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tl866 二代写程序报错。求解。

楼主(2019-06-03):
tl866 二代写程序报错。求解。
芯片换了,程序也换了,刷写方式没问题,怎么还是写不进去,报错,为啥呢,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问题,如果是校验的时候报错就不管他
直接上机器

网友:
编程器不行了吧

网友:
这个现象我试过,芯是片损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引脚接触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看转接座是不是空焊了.....
这座子质量。鲁啦啦鲁噜啦啦噜

网友:
现在这个真不好用,还是用809

网友:
关掉效验吧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不影响使用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换一编程器得了 ,估计有点老了

网友:
新编程器看看一定能杀进去

网友:
检验问题吧

网友:
接触问题比较多,还是换个编程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