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V3.0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9-06-03):
一块技嘉GA-H61M-DS2 V3.0主板,故障现象:1.后置4USB口不可用。2.系统关机后停2-3秒自动重启系统。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736/wps1.jpg
1. 2.故障原因是-USBOC_R信号分压电压变质引起,更换后USB口正常。
3..集显进系统桌面前正常显示,能听到进系统启动声音,显示器灰屏,指示灯正常。重装系统无效,更换显示器无效,添加独显显示正常。问题是集显故障,拆75欧电阻,打RGB值正常,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特此求助大侠相助!!!

网友:
我修個一块也是要加独顯才能顯示,是直接加了一個二手顯卡

网友:
没修过,不过现在H61挺贵的

网友:
进系统之前是正常显示的是么

网友A:
集显不太准确,叫“核显”比较好——集成于CPU核心的显卡,线路图上通常标着VAXG;根据图纸上H61芯片组的框图来看,RGB输出是由PCH管理的。按照楼主的描述,低分辨率的VGA/EGA字符模式下,核显是正常的,RGB模拟转换什么的应该也是好的。那么,个人意见,按照四个步骤尝试:
1)进BIOS,按F2切换高分辨率——如果能行,怀疑系统内核显驱动有问题,重装系统测试;
2)换个CPU试——毕竟核显的来源是CPU,问题的源头有可能是它;
3)刷BIOS——显示模式有可能在BIOS里有所设定,技嘉的BIOS出奇葩问题的概率并不低;
4)加焊PCH——或者,重植再BGA(看值不值维修费了)。
感觉前三板斧搞不定的话,我是一定就换个独显用了

网友:
谢谢大家!主板问题已解决,是CPU(核显)问题,不装核显驱动显示,装核显驱动进不了桌面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不太准确,叫“核显”比较好——集成于CPU核心的显卡,线路图上通常标着VAXG;根据图纸上H61芯片组的框 ...

感谢!是CPU(核显)的问题,此CPU在其他主板也是此故障!

网友(2019-08-17):
有些 是CPU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