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主板开机报CE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03):
GA-G41MT-S2  主板开机报CE什么问题

网友A:
CE--通常是bios不良或空白,重燒看看

网友:
最好上一张图看看具体提示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A:
CE--通常是bios不良或空白,重燒看看

也有一片同样问题的,先是不触发,去掉232,现在跑ce

网友:
我上周末刚修了片 G41M-COMBO,加电直接 CE,论坛查了可能是桥和CPU座的问题,上带灯假负载显示 A20M 不亮,用力压南桥跑码,加焊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