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LC屏蔽内存成功

楼主(2019-06-0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4789-1-1.html感谢这位兄弟

网友:
简单易改 加分

网友:
现在 已经开始BIOS 屏蔽了,,,,,,,,,,,,,,,,,,,,,

网友:
现在ASUS的本本问题有点多,量大问题就多。应该出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网友:
有个X555LP 客户自己搞坏的。。。难搞哎···

网友A:
直接BIOS 代码里屏蔽,不用改电阻这样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BIOS 代码里屏蔽,不用改电阻这样麻烦

分享一下教程

网友:
虽然楼上说的可以BIOS 屏蔽。但是。实际电路屏蔽还是很需要的。给楼主点赞

网友:
论坛里很多教程了,感谢分享

网友:
论坛里面已经有很多教程,学习一下就会了

网友:
什么叫屏蔽内存?什么作用

网友:
贴图很方便 ,可以直接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试过几次,板还是没修好,一般换

网友:
简单易改
收藏了

网友:
简单的改BIOS就可以屏蔽了不用研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