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 P452LJ大电流有没有通病,没下来点位图分不够

楼主(2019-06-03):
SUS P452LJ大电流有没有通病,没下来点位图分不够

网友:
大短要图纸干嘛?烧鸡大法,或者火眼金睛

网友:
这个没有通病,,,还是慢慢查,,,很可能是大电容短路

网友:
大电流 若是短路直接找短路原件就好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