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iMac 开机有声音,进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9-06-03):
顾客拿来的时候,开机的时候有“咚”一声,进系统却没声音
去声音设置,输出
内建扬声器(Internal Speaker),变成是数位输出(Digital Out)

遇过几个机器都这样,直接问顾客有没有使用数位输出,
顾客说没有,都是直接把数位输出这个关了

图纸,一个是iMac 2010,一个是Macbook,不同的机器
把电阻拿掉
装机进系统测试,内建扬声器没问题,插耳机测试也没问题,数位输出不管,交货

网友:
咦,第一次看到这个内容。
是不是可以精华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 设置里面:  系统偏好设置—声音—输出。改不掉?   这样改可以用,但能不能说下到底是哪里坏了?求指教

网友:
意思是通过拆电阻把输出模式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