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w519l每次拆电池才能开机根治到底是加小电池还是换电池包?

楼主(2019-06-03):
先插入一个连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8140-1-1.html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攻略,去掉了0欧电阻,加装了肖特基复合二极管和小电池。完成后效果不错,可以在拆掉电池包的情况小记忆CMOS设置和时间日期。并且拆掉电池包后再插入适配器不再自动开机。试了2天交付客户。客户用了几天就又犯病。今天打开机壳测量电池输出端电压为0V。插入适配器后电池端为2.54V,电流表显示0.546A。奇怪,没充电怎么会有这么大电流。拆主板测量发现3.3V电压偏低(实测3.23V)CPU核心上那个小核心,应该是桥芯片发烫。至此,可以说CPU烧了。这个本原来是进水来修的,桥芯片背面进可乐了。但清理后可以开机,问题不大。所以我也搞不明白桥为什么短路了。有其他人遇到W519L一拆电池就可以修好的,有谁换过电池包或者按此链接加装过小电池的?来报个到,这个本是通病,应该很多人都有遇到。隔一段时间会犯病,不根治不能好。

在此借一下鑫茂电脑的图。可以不看原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很简单

拆R2240这个0欧电阻,加装二极管D2201(在台式机主板小电池附近拆到)。找个小电池焊上2条引线,按图纸标注的正负极焊接就可以。在电池包右侧有充足的空间可以装下小电池。

网友:
笔记本没装电池,电流表0.546A ? 妥妥的待机短路啊,是你没说明白,还是我没看懂

网友A:
那么多不要COMS电池的机器没事,偏偏你这个就是通病?我认为你没有找到问题点而已。

网友:
点位看着很晕

网友:
查rtc电路,楼主基础很扎实

网友:
你遇到的问题,我昨天遇到了类似的,华硕X555LP。
这种机器价格便宜,至于质量,我个人觉得是华硕的败笔。
近一年内修到10个类似型号的主板,大部分放电ok,放电不ok的改cmos电路没用,至少我放电不ok然后改cmos的都很快返修。
插拔主电池后竟然发现3V待机微短的,这是第一次,断开隔离点待机正常,连上,桥晶体发烫。
待机是微短,未完全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不要COMS电池的机器没事,偏偏你这个就是通病?我认为你没有找到问题点而已。

这款机器,这种故障,的确是通病,我修了十多个了,你仔细搜索论坛,大把改cmos电路加小电子无效求助的,都没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微短容易测量到, 如果不是RTCRST  SRTCRST上面的二个电容坏,那就一定是CPU了

网友:
你这个原本是桥背面进水的机子,是不是得另当别论啊。

网友B:
这款是不是由电池当小电池用的那款。。每次拔插下电池又可以触发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不是由电池当小电池用的那款。。每次拔插下电池又可以触发了

是的,每次拔电池就可以好。但不根治客户会不耐烦

网友:
遇到好多个华硕拆电池就好了的,但是没有返修的

网友(2021-04-29):
看看都捡到钱

网友(2021-06-22):
这个是CPU问题,加装电池也没用过3天就返修 我换CPU就不会返修

网友:
我上个星期也遇到了加了电池也只用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

网友:
RTC短路基本没救 最后还得还CPU

网友:
遇到过几部,但是没返修,拆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