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维修

楼主(2019-06-03):
接修一台联想G400

触发0.25左右

拆机,版号la-9631p

,,测得3.3V,,5v ,,1.8v,PLL供电,0.9v,,VCCSA。。1.5V内存供电,内存VTT0.67正常
那应该就是2极转换的问题,,,因无 点位,,经过10分钟的寻找,,
然后测得G极无电压,,然后去找G极产生的来源;,受控于SUSP,,,,当SUP为低时场管截止产生3vs  ,,5vs  等,,又经过一番寻找,,找到q177控制,,,在待机时SUP为高,,开机后sup为低。。,, 测得这里也正常。。那难道是B+的问题,,,马上回去测得电阻另外一端也是0v,,打阻值1,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这就麻烦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3v二级转换的B+那边找到你了,,,,
补线
,打阻值,,
上电,亮机

小弟语言组织能力不咋样,,一切全在图里,,,,大神勿喷

 会员613406100鑫豆2023-11-26 15:28

G400 LA-9631P.rar

亮机快BIOS

网友:
真有耐心。。。。现在复杂的都不想花时间整了。。报不起价格

网友A:
0.74是接屏亮机电流还是裸板电流?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4是接屏亮机电流还是裸板电流?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独显的,,这个是我看见电流上去了。。就拍照的,,正常接屏亮的话电流是0.9-1.2.。

网友:
亮点,那个杯子,经常给你带的水桶,

网友:
真有耐心~怎麼發現你的電源跟學校的好像喔~~

网友:
技术一流,能无图纸修二级供电

网友:
晕居然有人说没图纸,人家还共享了图纸,解说里也有配图,不好好看贴也不能瞎回复。

网友:
直接飞线吧,简单省事,装进去后客户也看不到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机器修好 价格是多少?

同行的机器,,我只负责把它搞好。。其他老板负责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得不错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谢了谢分享,思路很清晰,受用

网友:
2级转换电压问题,怎么各供电都产生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了,不难比较好查

网友:
缺少二级电压,不跑马或者掉电,这个故障就是送钱的,就是图纸点位难找

网友:
图纸在维修中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C:
能画出补线的电路图,那就最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小白又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一天来个十个八个就好了啊。。。。。。。。。。。。。

网友:
有图纸分析还是比较好弄的,特别是断线这种。

网友:
有图纸维修都是大神                                            。

网友:
。。刚好我这里有块料板子,,害的我看下那断线的地方。。没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
            仁宝电路还是笔记本好修的

网友:
厉害了 ,这解说的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画出补线的电路图,那就最好了。

这就是3vs转换G极的B+端断线,,只要沿着这条线找就能找到,,;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运气好啊  碰到好修的就是秒杀  不好修的修一天都没结果

网友:
进水了吗,板子段线还是少吗

网友:
最近不想修机,就只是看看呀

网友D:
重点是怎么知道二级电压的问题?

网友:
习惯先测转换然后在测各个供电

网友:
结合您的图纸照片才算看明白了,这板的元件名称也没标全,增加了维修难度。

网友:
楼主威武给力,学习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真有耐心。。。。现在复杂的都不想花时间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是怎么知道二级电压的问题?
二级电压都不知道的话,,去学习吧兄弟

网友(2025-01-16):
有图有真像有过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