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不触发

楼主(2019-06-03):
如题:N4050 不触发, 版号  10315-1
待机0.01 按开关无反应,
1,测量开关电压 3.1V 按开关 能拉低。  本着先软后硬  测量BIOS芯片 在待机的时候有 读数据波形
刷BIOS  之后    不行  本想捡个漏 看来 没希望了。
2,打开图纸 找到开关到EC的引脚是GPIO6   测量按开关的时候能正常拉低。
3,再看  EC到桥的PWRBTN信号  测量EC 的 117引脚  一直为低电平。 发现问题
4,这就得判断是EC 的问题 还是桥的问题了  EC引脚不好挑起来 那就先看看桥的待机条件吧
5,从万能的RSMRST 测量起, 哈哈 发现故障 RSMRST#_KBC 低电平。
发现故障点
那这样就简单了 不用管PWRBTN信号了, 先修RSMRST吧,  (这个图纸有时序图RSMRST 在按开关前发出)
6,有读取BIOS 波形 RSMRST引脚不拉高, 先测量LID信号 吧
也正常 。
7,接着找AC_IN信号,这型号的本的AC_IN信号是
,电压不对,正常应该为3.3V啊
8,ACIN信号通过PQ4006 受控于AC_IN#
PQ4006 的G级 电压0.9V , 这里正常应该为0V 才对,  拆掉PQ4006验证一下,发现大问题 G级引脚居然为3.3V
看来是充电芯片的AC_IN#信号没有正确发出来
9, PU4005引脚   20脚 VCC 为19V  6脚ACDET 为2.6V 都正常  换充电芯片试试吧,换了之后故障依旧。没了维修思路了。
10,在论坛上找类似的帖子  看到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0732-1-1.html这个帖子给了我思路,测量 充电电感电压,居然达到19V 我的妈呀, 测量PU4003 D S 短路  拆PU4003  D S引脚还是短路,再拆掉PU4004    终于正常了,按开关 能触发了。 换了PU4004   马上OK

网友A:
可理解为 后级有短路引起充电芯片保护从而不发出低电平的acok。

网友:
理论很扎实,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才是信号级追踪维修,我这种维修感觉,像侦探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写有条不紊,让人看到明明白白

网友:
通过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明白了电池充,放电时acok高低电压两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理解为 后级有短路引起充电芯片保护从而不发出低电平的acok。

我刚开始也没想到 ACOK 为高电平  和充电上管或者 隔离管 短路有关   也是多学了一招

网友:
电池隔离管坏了,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就喜欢这样按顺序一个一个查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