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不插屏线能正常开机,一插屏线就不触发,是显卡问题吗?请指教!

楼主(2019-06-03):
笔记本主板不插屏线能正常开机,一插屏线就不触发,是显卡问题吗,还是显示屏或者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屏应该有短路换一个屏幕试一下

网友:
lid可在屏上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电脑的型号,回复也有个指向性。要不然大家都这样瞎猜

网友:
屏或屏线有短路的地方。不插屏线,上电能不能亮机。不插屏线,外接亮吗?换屏试一下。

网友:
建议点断开屏线另外一头的东西 比如屏 摄像头等  单主板加屏线看看是否开机

网友:
插屏线 不要插屏试试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不是屏线有混线短路,就是屏幕有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做个简单的排除法就ok了
1:不插屏线和屏 单点主板用外接键盘 是否切亮  如果没有那么修主板
2:  如果点亮  那么 接上屏线  是否可以 《假如不行 那么换屏线  检查主板屏线接口是否有脚位错乱》
3:如果还是可以切亮  接上屏幕    如果 不行   那么调换屏幕
4:如果还是不行   那么请上三把斧

网友:
不是屏线可以亮的话就是屏和屏线其中一个问题

网友:
可以单独接屏线,不接屏,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用排除法挨个查,重要一点楼太懒,板号什么的都没提供,叫人帮你瞎猜,回复就有可能不会正确。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了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1.换个屏开机试试。2.只接屏线,开机试试。//屏线一般不好替换用要用表量。昭阳E47A我曾遇见过类似的故障,换屏线好了!

网友:
只接屏线能开机,一接上屏自动断电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应该是屏短路了,屏幕的问题较大

网友:
这种的应该还是屏线或者上屏问题

网友:
用排除法挨个查,重要一点楼太懒,板号什么的都没提供,叫人帮你瞎猜

网友:
屏线明显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1.不接LED屏能不能开机。如果可以。屏坏了(检查屏电路,一般都是电容短路)。如果不可以。那你就更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单接屏线,能正常的话再一个个往上装屏,摄像头啥的,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相关电路短路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有的机子休眠设计在屏上

网友:
那就测屏是什么短路,能修的

网友:
插上和不插看待机和触发条件的变化

网友:
上面短路

网友:
确定问题所在,是屏上的二极管坏了和一个大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