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68hm-p33不显示

楼主(2019-06-03):
同行送来一块V星a68hm-p33的主板开机不显示。换内存也不行,不插内存也不报警。看原来把一个usb点扣的线插到speker的插口上了。测各个电压度正常。cpu发烫。换cpu也不行。cpu是fm2b的架构。主板挺新的。怀疑是bios的问题。刷了也不行。不知怎么办

网友:
什么电压 时钟复位都不测  直接刷bios???

网友:
FM2主板上次有一片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故障。放在后售修好了。拿回来也没有发现有修过痕迹。

网友:
各路供电也得先测试下吧

网友:
按时序修啊,刷了bios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量测电压,其次pg信号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