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8X无灯光

楼主(2019-06-03):
一部华为8X   开始是大电流,拆了短路电容后,开机闪一下华为logo  ,就没了灯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只能查灯控电路方面。必须确定是不是出来LOGO后  手机还是在进系统状态,只是暗屏了  暗屏就围绕灯控电路去查  升压管 电感 升压电容 屏

网友: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查灯控电路方面。必须确定是不是出来LOGO后  手机还是在进系统状态,只是暗屏了  暗屏就围绕灯控电路 ...

换了一个灯控,现在好了

网友:
打下阻值。进水机多数是座子高压脚烧坏多

网友:
是暗屏还是·········

网友(2019-07-19):
求助8x进水无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