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 飞行堡垒 Fx-Pro 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9-06-03):
顾客说之前开开机键要按好多次才能开机,拿过过来插电源是有待机电流不开机。把Bios电池拔了按开机键就直接开机亮了。以为捡了死鱼,结果顾客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有待机不开机。这样的问题有大神遇到过吗?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lid信号  rtc电路     查一下

网友:
    查下RTC电路正常嘛 ????

网友:
键盘上面的开关坏了

网友:
我猜测 应该是开关本体不良,查查开关脚电压,正常后查查RTC  lid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