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250M-D3V REV:1.0 不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03):
版号:技嘉 GA-B250M-D3V  REV:1.0

故障:不复位 掉电。

昨天修的机子,是去年帮客人装的 这么快就坏了  尴尬。。。客人做广告的  等不及保修 就放弃保修了。
简单故障, 简单说下:

上检修台  :  DCQ1无 VCCSA供电   受DCQ2 DCQ3 DCQ4控制
控制管子坏 晚上10点了,客人等着  直接去掉 DCQ2 故障修复!

附上 BIOS 和图纸点位.

GA-B250M-D3V-1.0 λ.pdf

位置图

网友(点评):
补充下,没写全过程,维修间 换了DCQ3 好了一会 装上机子 又不行了,因为太晚了 就不细查了。

网友A:
怎么不换上个呢,这种N沟道的管子料板有的拆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都有资料,赞?不过技嘉的小芝麻管还是一如既往的容易坏。

网友:
好资料,好好保存,以便急用。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上个呢,这种N沟道的管子料板有的拆

已经晚上10点了你可以体会一下

网友B:
不是DCQ3,DCQ4坏?7002坏的不多

网友:
有图纸  位置图   修起来  比较顺手                                   ·

网友C:
目前都没有遇到过·B150才修了一个

网友D:
这个拆了那个控制管不装应该没事吧

网友:
好资料先收下...........................,明明下载2个却扣了3个的分,哎,搞不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上个呢,这种N沟道的管子料板有的拆

你5.30就看论坛,太牛B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上个呢,这种N沟道的管子料板有的拆

哈哈 没写全部维修过程,换了个DCQ3  亮了 装上机子又不行 后面就不 测了 直接拆掉DCQ2

网友:
技加的主板有图纸有点位上手还是快的.

网友G:
这个管子有什么用途?拆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H:
还是建议要补上物料,找出根本的故障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目前都没有遇到过·B150才修了一个

B150我也修了好几片了  差不多还没有过保 但是也直接修了  大条的就拿去保 小条的自己修

网友:
现在的板子用料越来越差了,很多都没过保修期就开始坏了,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哈哈 没写全部维修过程,换了个DCQ3  亮了 装上机子又不行 后面就不 测了 直接拆掉DCQ2

嗯,说明前面还有点小问题,不过这样也能解决。向酒哥学习!!!!点位我电脑里有了还下载了晕,只是名字有一点区别,内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说明前面还有点小问题,不过这样也能解决。向酒哥学习!!!!点位我电脑里有了还下载了晕,只是名字 ...

没事  分多 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I:
B150我也修了好几片了  差不多还没有过保 但是也直接修了  大条的就拿去保 小条的自己修

有图纸 小故障 好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建议要补上物料,找出根本的故障点啊

如果客人不急  不是很晚  我一般都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管子有什么用途?拆了会不会出问题

控制供电  拆掉 就是不要控制  影响不是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拆了那个控制管不装应该没事吧

一般来说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DCQ3,DCQ4坏?7002坏的不多

前级的问题 应该是 DCQ3 三级管坏 或者 链接DCQ3 B级的电阻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修机效率很高,拆掉n性场馆就行了

网友:
这么新的图纸都有了,不过还是找个管换上去好点。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5.30就看论坛,太牛B了。

看你这骚头像就想揍你,嘿嘿 !!!!!!!!!!!!!!!!

网友:
非常不错,有提问才能进步……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楼主的资料啦
·········

网友:
这种管子料板上都有吧

网友:
直接拆是应急的好办法!

网友:
还没过保就坏了,现在的板子质量堪忧呀,不上一个还不行,难道问题还没根本解决??

网友:
有图纸还简单一点,老板这速度也是没谁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图纸。学习了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