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丝印是什么芯片,六脚的

楼主(2019-06-04):
第一个貌似是D,最后一个貌似是1,中间是什么鬼,不像2也不像j,见过的有印象能帮忙看下是什么吗?

网友:
好像是个双二极管吧,华硕主板上这样的管子很多。

网友:
这图片也太虚了,看不清啊,手机前面套个放大镜,再拍一个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吗?这种一般是复合管

网友A:
大家好!我这也有个芯片查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这也有个芯片查不到型号

n71

网友:
谢谢,按照你说的查到了

网友:
谢谢  淘宝查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DT1,二极管,。。。。。。。。。。。。

网友:
双二极管吧,华硕主板上这样的管子很多。

网友:
一般是转换12V的,asus居多

网友:
二极管吧这是。。。。。。。。

网友:
淘宝找卖芯片的问问

网友:
三极管,
淘宝找卖芯片的问问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一个复合二极管看丝印是d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