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不出集显供电,不跑码

楼主(2019-06-04):
除集显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正常,不过看论坛时有位兄弟说,他特意做过测试,这块主板只有切换到集成显卡是,集显才有供电。这跟时序有点不一样。
刷了无数个BIOS,还是老样子,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我的南桥啊好贵啊,心疼。耐下心来测信号吧,测了下PLTRST,经过门电路进了CPU,有高电平,
既然CPU已经复位了,就应该读取BIOS了,测BIOS,1脚 CS#有波形,测2脚SO,5脚SI,6脚SCK,都有波形,但感觉不完整,只有一组波形。既然有动作了,不完整,
应该是有硬件自检没完成,CPU是焊在桥上的,也只有用内存假负载测下AD线,测到130脚,DQ36时发现阻值为0,基本可以断定是CPU损坏了。修了2天,是这样的结果,提醒自己和同仁们基础动作要做牢靠,免的像我得不偿失啊。

网友:
   联想S300 ,他那个集显是在CPU里面的,那就是CPU问题   ,,,,

网友:
S300是集成的CPU吗,如果是就难搞了

网友:
换cpu、客户的一般都是不休了的   风险高 成本也高  客户不答应的     客户觉得还不如加点换版ok

网友:
cpu问题,好多客户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集成CPU的机器 基本没啥修的。。刷BIOS后还不行的 就要考虑是不是CPU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