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MAC 15寸 PRO 975 奇怪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06-04):
12年975 开机风扇高速运转 苹果系统卡顿 无法使用 WIN10 系统 正常 但是风扇一直高速常转 求高手指点 在苹果系统进程里面 有一项占用CPU资源百分之六百,CPU总占用百分之八十 一个程序占用百分之六百 这个程序也不能关闭 求高手指点 谢谢
win10

网友:
好像是温控

网友:
换个原板EC基本上可以解决

网友:
没怎么修过苹果机器,WIN系统好像就是功耗高

网友:
有可能是其他外设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