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332-A 改集显

楼主(2019-06-04):
根据这个帖子,刷了bios,翘了电感。改集显后进苹果不慢也不卡,但是不能亮度调节也不能外接,各位搞过的同行。是这样的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1419-1-1.html

网友:
苹果改集显,有的可以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改集显吧

已经改了

网友B:
改集显:10.11以上版本不能调背光,同时需要改电路,否则休眠后起来屏不亮。 不能接外接屏幕。

网友:
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非常扎实,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倒是没怎么注意呢!!!!改过好几台都很正常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啊 不好修

网友:
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集显:10.11以上版本不能调背光,同时需要改电路,否则休眠后起来屏不亮。 不能接外接屏幕。

有帖子 学习一下吗

网友:
正好学习改一下集显

网友:
之前有改过的一块板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帖子 学习一下吗

不用动电感,刷bios就好了。不能调背光不能用外接显示,没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集显:10.11以上版本不能调背光,同时需要改电路,否则休眠后起来屏不亮。 不能接外接屏幕。

休眠怎样改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