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认盘,usb易驱线能读盘,什么鬼?

楼主(2019-06-04):
一块希捷2T笔记本硬盘 ST2000LM007,挂在电脑上BIOS识别的时候非常慢,无去识别,进PE也看不到。换机,试了几十遍也认不出。

用一条普通的usb易驱线,一半概率可以读盘,另一半也是不识别,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求教经验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试试。

网友:
硬盘固件区有坏道,磁头也有问题

网友(2019-07-10):
裸板识别速度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见到过,我一般都是换

网友:
用PC3000解锁,然后做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