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 USB 2.0不能用维修实战

楼主(2019-06-04):
X455LD USB 2.0不能用维修实战
       县城客户送修 一台ASUS R455L 电脑一台 反应 USB 2.0 不能用  3.0 可以用 机器是拆过了  外壳都被装出问题了 , 估计也是客户自己拆了 ,还是学徒干的【反正有事都觉得是学徒干的,以前也装过这样的  我记忆深刻的是T40 有没同样经历的同学举个手】 接正题,拆开后 测量机器USB 口供电正常 阻值也对应  阻值也在正常范围内,只能找点位了,【吐槽下论坛ASUS 点位这个有一个但点位加软件要20下载分,臣妾没有啊 只能万能的X宝了】花了5RMB X下了软件和点位【后面会提供下载有需要也可私信我 我发给你下载分不易】打开点位图发现,USB 阻值经过电感直接通CPU  我去要浪费5块钱了吗。找到电感 发现也是直接短接的。南桥CPU 一起的阻值正常,以前也遇到过乱拳打死老师傅干BIOS  ,论坛下个原厂的 ,不是原厂的开机慢。刷BIOS 裸板点了下能开机,不管怎么样都把机器要装起来了 好你就好 不好也就让客户用USB  转换器了。装好开机 解USB 键盘  可以用了 ! 哈哈 完美解决。 现在的BIOS  什么奇葩问题也有【可能有人觉得是不是BIOS 原来USB 功能关闭了,我没拆机前也是这么觉得的,看BIOS里已经是开启的】 发帖不易 有分的可以给加加分吗
                                                                                                    谢谢观看☺☺

X455LD 点位加软件.rar

1.2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X455LD BIOS.7z

3.2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还好赚回了很多点位图。

网友:
还可以   赚回了 很多图钱
学到了   一般像这种usb2.0不能用  usb3.0  能用的     看下bios没关
都是查一查条件 换个usb    不行就cpu问题    只有飞线解决了

感谢楼主给的思路

网友:
这一般我见过客户瞎搞造成的,搞不好坏大件

网友:
没有想到表示、

网友:
没有想到bios、会管着usb这边啊。

网友:
我遇到的组织就是 不正常  一个几百 一个几十

网友:
现在bios会引起很多故障,我遇到时亮时不亮的BIOS引起的

网友:
现在华硕都是点位了   找不到图纸  有时候还是相恋图纸

网友:
以前联想的笔记本遇到过一台这个情况的

网友:
所以说BIOS是个神奇的东西哈哈